S7 300PLC如何使用肪冲定位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7-09-05):
PLC型号 VIPA CPU 314SC 与S7 300完全兼容

网友A:
没有做过但是以前有查找过这方面资料,需要安装组态模块来控制的吧

网友B:
添加西门子FM354功能模块

网友C:
VIPA有脉冲输出模块吗?
daiz@yaskawa.com.cn

楼主:
VIPA型号 314-6CG23应与西门子314C-2 DP差不多
西门子314C-2 DP 有4路脉冲输出,集成定位功能,在PORTAL有/工艺/运动控制/EASY MOTION CONTROL
有很多功能块,如“MC MoveAbsolute" MC Home 等
但是哪个点输出脉冲及方向呢?
我对于300而言,纯属菜鸟

网友D:
西门子菜鸟建议不要用FM354,建议用ET200S脉冲输出模块,具体型号我忘了,简单定位没问题,我用过,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