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FX 3GA 60MR 到底有几个内置定位。有说明3个,有说明两个。

楼主(2017-09-05):
今天试的Y2没反应,

网友A:
60MR一个都没有。 这是继电器输出的,发不了脉冲。
60MT有三个。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写错了,是60MT。Y0 Y1 都有信号,试的Y2没反应,是不是要设置什么?单独的小程序Y2也没反应。

网友B:
是不是双线圈了,60MT应该是3个
wuzhishou

网友C:
FX3GA-40MT-CM我都用了3个控制1伺服2步进Y2能做脉冲输出!

网友D:
应该Y2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