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5):
请问FX3U后缀DS跟ES-A的区别,出了交流电源很直流电源供电还有什么区别?为什么DS的更贵?这中DS的有假货吗?

网友A:
/DS  直流供电   全球标准  (在中国能买到)

/ES  交流供电   全球标准  (在中国基本买不到)

/ES-A 交流供电   专供中国,这种量最大,所以价格比前二种便宜,据说元件质量也要差点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这种又是怎么回事?  DSS?   ESS?

网友B:
图片里不是说晶体管源型,也就是输出公共线接正极。
  • 下载积分:+5(fx乡村电工) 没注意看,高电平输出的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又是怎么回事?  DSS?   ESS? [attachment=209076]

    ESS DSS是源型晶体管输出的,很冷门,很贵。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淘X上查了下ESS DSS的PNP输出型价格,好像比普通NPN的贵100来块左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SS DSS是源型晶体管输出的,很冷门,很贵。

    不算冷门,现在用的也不少了,欧系大多是源极,如编码器,传感器之类的,日系就漏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