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6):
描述:调试助手设置
描述:PLC程序
描述:PLC网络设置
前段时间提了这个问题;论坛里有高手解答,但是我这边一直实现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因此再次来请教!

用三菱L系列内置以太网与电脑通讯,我在电脑上安装的是网络调试助手。

麻烦帮我看看我这样对不对:
PLC操作
1、我使用USB连接PLC,PLC型号为L06CPU-CM;
2、写程序(一行指令:DMOV K255 K8M100);
3、设置PLC参数->内置以太网设置->打开设置,设置IP地址、MC、端口;
4、转换程序;
5、PLC写入;
6、PLC重新上电;

上位机(电脑端)操作:
上位机软件我装的是卓岚的网络调试软件,上位机设置为客户端,设置IP,端口等与PLC是对应(子网掩码设定在一个段内);

但是调试软件设置完成后,“打开”后,“发送”按钮是灰色的,另外,PLC的“Err”指示灯是闪烁红灯;

PLC这块以前没有怎么用过,只简单编过发送脉冲的程序;附件是调试助手和PLC的设置。

谢谢哪位高手解答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如果是PC上用高级语言编程与PLC通讯的话,可以看看这篇文章,里面有源代码下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这些都需要添加DLL,我现在的测试不能加三菱DLL

网友B:
应该是发送命令出错了吧,这个发送命令我也是研究了一段时间才正确。具体可以看手册。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是用三菱的控件,不需要了解命令。
感觉现在以太网链接都没有建立起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PLC诊断一下?看看它怎么说?
PLC ping测试,没有出错;拔掉网线,ping就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