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铃

楼主(2017-09-06):
接到维修任务,设备漏电,检查设备漏电原因,发现是由于操作工人将杂物堆放到设备内部,碰掉了火线接线头,导致火线连到机壳漏电。检查后排除故障,开机试机发现触摸屏点击没有反应,设备不能正常开机,同时另外一台同样的设备触屏出现同样故障,再次停机检查。拆开触摸屏检查,认为应该是设备外壳漏电引起触摸屏触摸板烧坏。想起其他设备上还有一个台达触摸屏型号一样,决定拆开另一台台达触摸屏触摸板换一下试一试。小心翼翼换好触摸板,开机试一下,OK,触摸屏恢复功能。由于只有一个闲置触摸屏,只好用一个屏调好数据来回用。空闲在网上买了3个同型号触摸板,用热风枪拆开触屏外壳更换触摸板,装好试机功能正常,留一个备用,至此彻底修复2个设备触摸屏。

网友A:
牛人,我都不会搞这个呀!想向师傅学学

网友B:
像这种问题如何预防火线对地短路保护设备。真正的原因是短路造成的。预防措施在电路上如何改进呢?

网友C: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网友D:
自力更生
专营二手拆机PLC、触摸屏、伺服步进驱动、电机、导轨、变压器等气动设备
QQ:148260368
淘宝:https://pjhykj.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