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伺服电批啥东东

楼主(2017-09-06):
有款锁螺丝机的设备,要求有扭力值、角度值、筛选滑压、假锁功能,有没有大神推荐一款,有类似功能的螺丝机品牌
,我只知道德派。。。

网友A:
三菱有一款伺服电批,价格贵得要死,好像是1W多还是2W多。
huiyang

网友B:
1W 2W算便宜得了,楼主要什么价位的?

网友C:
我上次用的电批,才1000多元那种专用的。如果你要用伺服的话,其实就一套伺服的钱,其他机构件设计一下就可以了,没啥东西

网友D:
手持的很贵的,固定式的你用小的伺服电机自己做几个得了。

网友E:
Nitton,technart,sehan,
都有这类电批,不考虑价格的时候可以找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持的很贵的,固定式的你用小的伺服电机自己做几个得了。
自己这么容易做得出来,就不会一个小电批卖2W多,可以买10套伺服了。

网友D:
手持的很小,通用的伺服电机50w的也不小,再加减速机 手拿不动。
装在机器上的又不用手拿,不需要考虑重量。

网友F:
用过日本艾斯迪克 ESTIC-AU40扭力扳手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就是有点过 7W

网友G:
nitto seiko的一套,要4w RMB,用的是安川的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