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6):
,不会贴图,放在附件里面了,图中1是充电器的火线充当5v电源,2是PUL-和DIR-,1,2接在了一起,3是充电器零线接的COM端, DIR+和PUL+分别接的Y0和Y1。怎样接线有问题吗?

楼主:
哦哦,原来图上去了,,,尴尬,还有我的程序就一段,
LD X0
DPLSY k800 k6400 Y0

网友A:
伙计,你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步进驱动什么型号。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小朋友煮沙子饭?挺有意思的。保持这种态度,早日出师指日可待。

网友D:
1、步进电机有没有上电,上电后绿灯是否正常亮!
2、这个步进驱动是是差动的还是集电极的,要确认!
3、把发出的脉冲频率降低,看看Y0的指示灯是否闪烁!
4、DIR+和PUL+分别接的Y0和Y1。这个接线代表Y1是脉冲,Y0是方向。
5、DPLSY k800 k6400 Y0 这个是Y0发脉冲。
小伙子,你用手机充电器当电源,就感觉你很有前途,加油吧!
  • 下载积分:+3(文1234) 热心助人!
  • QQ:569456723

网友D:
    补充一句,一个开关电源也不贵!PLC都有了,再买个吧!
    QQ:569456723

网友E:
    不要问,自己去动手实践,去问百度,实践后用大脑多去想,多去实践,多去想,时间长了你就是大师了。OK.注意安全第一。

网友F:
    那个充电器是电源吗?伙计

网友G:
    新手先看人家现陈的,怎样配线的,这样简单又安全

网友H:
    5V的电源就不叫火线和零线了。

    PUL+和DIR+都接+5V,PUL-接Y0,DIR-接Y1,充电器的0V接PLC的COM口(Y0和Y公共端)。

    另外步进驱动器的细分也要设定,还有步进电机的接线要正确。

网友I:
    除了驱动器要有电源,还要看看匹配问题,一般来说,驱动器接收指令是5V电源,如果用24V要加2K电阻

网友J:
三菱的脉冲口子极其容易被烧毁,比如楼主这种本来是5伏的,然后没串电阻,三菱的设计师真是蠢到家了

网友K:
参考一下这个,内容详实。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30513.html

网友L:
好吧,我帮你转起来

网友L:
按10楼的应该差不多

网友M:
1.脉冲和方向Y0对应Y4
2.正负线接反了

网友N:
DIR+和PUL+接5V电源,PUL-和DIR-分别接Y0和Y1,COM0和COM1接电源0V

网友O:
有点意思

网友P:
PLC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型

网友Q:
不懂,搞定了么

网友R(2017-11-10):
你的PLC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只有晶体管型的PLC 才能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S:
充电器电流不够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T:
首先看PLC的输出口输出了没,有了 问题就在步进电机 看你的东西是两项的 两项4线有没有接错 接错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