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箱浇水编程思路

楼主(2017-09-06):
有6个箱子要按时浇水,可以设定延时时间和浇水时间,必须保证每次只有一个箱子在浇水,有没有好的思路,谢谢!!!

网友A:
箱子浇水?一头雾水

网友B:
这程序应该简单啊。。。 就是根据时间的比较来输出Y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参照抢答器的思路应该可以,一个在浇的时候,其它的不动作。

网友D:
你买个几十元的学校打铃时间定时器就可以,不必用PLC。因为你每次就一个浇水,延时循环,每日循环。定时工作。
不行啊?是六个箱子需要6路输出,打铃器只有一个输出。

网友E:
复议3楼,李金成老师讲了一个三菱的例子很经典,去找一找

网友F:
简单点就考虑定时器的用法就行了

网友G:
其实这个很简单,目的是为了躲开同时浇水的可能,用先入先出指令就解决了浇水条件触发存储浇水的顺序,一个浇完了,读取第二个。就好比去银行排队办业务似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这个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实现呀,用时间比较,先入先出等都是可以的,抢答题的方式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