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2HSY-ADP定位模块的输出点与PLC自带的有何区别

楼主(2017-09-06):
FX3U-2HSY-ADP定位模块的输出点与PLC自带的有何区别。为什么要加定位模块 用PLC自带的Y点做高速输出脉冲不可以吗?

网友A:
FX3U-2HSY-ADP 输出的脉冲为差分脉冲。
PLC自带的是集电极脉冲。
差分脉冲频率更高,抗干扰性更强。但普通场合下,集电极就够了。

网友B:
集电极输出和差分脉冲输出可以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