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求解,急急急

楼主(2017-09-06):
一台ls变频器 is5系列 报警12 hd ,有时可以工作几个小时不报有时一会就报,说明书没这报警也没遇到过,网上也没查到,有知道这问题的师傅告诉下,谢谢。

网友A:
这个系列的变频器面板和主板通讯不怎么好,看看是不是哪里插件松了

网友B:
查风扇正常,在把里面灰尘除掉

网友C:
散热片温度高报警,检查风扇运转正常不,停电吹灰清扫。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D:
LS的变频器整体做工都比较差,与国产一线品牌比起来没啥优势,我是被搞怕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