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告诉一下,,谢谢!!!

楼主(2017-09-06):
有一台焊机,我用PLC控制步进电机运行,当用了几个月,步进电机有时候会偷步,是不是电流过大影响到的,还是其他的东西影响????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应该查一查机械部分,是不是有磨损、打滑、松动、变形、振动的部位。

网友B:
机械有阻力,可以做一段时间回个零,减少累计误差

网友C:
你可以通过发送与监控脉冲量来确认是不是你的问题,如果脉冲量没问题的话,你就要检查机械结构部分了,联轴器是不是松动之类的

网友D:
这种情况,如果不是程序的问题,那就是机械因素影响的,

网友E:
你是普通的步进电机 还是混合伺服步进电机 带编码器的一般不会偏 不带编码器的就。。。。。。。。。。。。。。。。。。。 运行几个月 是连续运行吗 如果是连续运行还是用带编码器的 或者直接伺服电机吧

网友F:
步进电机离焊接点多远?焊接时产生的强磁场对步进电机是不是有影响?因为步进电机的锭子也是磁体。

网友G:
步进电机不带编码器的话,当遇到机械阻力就会失步,建议使用伺服电机
专营二手拆机PLC、触摸屏、伺服步进驱动、电机、导轨、变压器等气动设备
QQ:148260368
淘宝:https://pjhykj.taobao.com

网友H:
感觉机械方面问题多点

网友I:
我是做焊接机器的,当在高频状态焊接,而步进电机的电控部分没有采取隔离保护,步进电机就会“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