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7):
设备表面喷漆,有个安装支架的地方裸露了出来,一量电压有180,各种查找,发现某个电机一开启以后,设备外壳电压马上升高,电机不开启的时候也有20多。
想问问有啥好的解决办法没?  电机绕组对地我拿万用表量了一下都是绝缘的,绕组电阻也正常。电缆我也查了,没有破损。
1. 设备整体没接地线。接的是3火一零。 接了地线,外壳的漏的电180多伏,人再触摸会安全了吧?
2. 漏电的原因始终找不到。 知道这个电机一开,设备外壳立马又100多伏的电压,但找不出漏电点。
3.有朋友说没接地线,这个是感应电压,感应电压不会有180这么高吧?

网友A:
主要应该还是电路设计的不够理想,当然不排除有些器件必须接地造成的影响。

网友B:
电机是变频器驱动吗?

网友C:
电机三相对地电阻是多少?三相之间的电阻又是多少?你测电阻值是多少V的电压?这些都要清楚还能确认。

网友D:
"电机绕组对地我拿万用表量了一下都是绝缘的,绕组电阻也正常。"
用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要用摇表才行!

网友E:
把机壳金属部分单独接地线,就能解决漏电,在检查线有破皮的

网友F:
引用楼主matlac于2017-09-07 08:24发表的 设备漏电了 :
设备表面喷漆,有个安装支架的地方裸露了出来,一量电压有180,各种查找,发现某个电机一开启以后,设备外壳电压马上升高,电机不开启的时候也有20多。
想问问有啥好的解决办法没?  电机绕组对地我拿万用表量了一下都是绝缘的,绕组电阻也正常。电缆我也查了,没有破损。
1. 设备整体没接地线。接的是3火一零。 接了地线,外壳的漏的电180多伏,人再触摸会安全了吧?
2. 漏电的原因始终找不到。 知道这个电机一开,设备外壳立马又100多伏的电压,但找不出漏电点。
3.有朋友说没接地线,这个是感应电压,感应电压不会有180这么高吧?

建议用摆计式万用表量一下,数字表内阻太小,再者,电机绝缘是用万用表量不出来的,用摇表吧!绝缘阻值在0。5M欧以上就没问题,如果是变频器驱动,要拆线了测!如果是变频驱动,所测对地电压不是很高,还是单独接地吧,使用公共接地,担心影响其它设备!

网友G:
测量一下零线和漏电点和你另拉设的地线的电压值分别是多少,还有此设备的电源部分是几线制系统?如果三相五线制,那么外壳不接地线是违反规定的。稳妥的办法是接入地线且前端断路器加设漏电保护装置。
如果电源本来就是三相四线制,那么先看一下配电箱的零线是否和厂房或现场的接地等电位重复短接过,设备的外壳是否在现场和等电位网连接了?因为国家强条要求只要金属外壳设备必须和地线或者等电位网连接,且还有电阻值的要求。其实如果三相匹配度较高的电机类设备,都可以直接用三相四线制的零线当地线使用且直接设备端和地线母排短接。
感应电压确实能达到180V,如果想判断是否感应电压可和地串接一个灯泡,此时如果电压迅速下降,那么基本可判断是感应电。

网友H:
一定是电机接地不好,你从配电柜那边拉根接地线过来试试

网友I:
180V肯定是漏电:
1.你手动旋转电机 并使用万用表测量是否短路?
2.你说的绝缘并非一定是真正的绝缘。一般绝缘是都是几百兆欧姆以上才可以 是具体场景而不同 这叫绝缘等级
我曾使用锯齿切割机 不切割东西就没事 一切割东西 整个工厂就跳闸。
后来发现线引出口固定座压住了电缆线。后来重新包扎线就好了。

网友J:
电机如果是变频器控制的没有接地很多都会带电的,我遇到过,接地以后就不会有的

网友K:
接地,必须接地

网友L:
有遇到相似问题,电机不开没有电,电机启动外壳带电,线路破损。

网友M:
一般就是电机绝缘不行了,更换电机了,如果没接漏电保护器还是危险的。

网友N:
这个先要分清,是感应电压,还是真实的漏 电;分析方法,使用负载法,加一灯泡,或220V指示灯,如果亮,就是漏 电,如果不亮就是感应电压,感生电压能够达到200V以上,如果在附近有变压器,伺服器,或变频器,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出现感生电压时,首先证明,你的接地线是有问题 的,要对接地线进行改善,接地电阻不能大于8欧,如果真是漏 电请更换电机,并改善接地,电机的绝缘电阻不能小于0.5兆欧(要用兆欧表测),跟据你说的情况,你的接地线是一定有问题的,请你一定要去查一查。

网友O:
假如设备上有其他东西接地,比如PLC 屏。。 然后这个电压串过去。。。再假如那些东西的接地线和零线混在一起。。甚至是和信号线有短路(比如屏蔽线没焊好就会驼样)
那会坏的稀里哗拉的

网友P:
这种问题要一个个排除,量绝缘还是摇表好点,上级开关要带漏电保护,地线必须接

网友Q:
接地有问题。。。。

网友R:
别把重点都放在电机上,电线老化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

网友S:
用500V摇表测电机绝缘才好判断电机是否好坏,万用表是初步判断

网友T:
我前几天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万用表测设备和接线盒里引出的地线是联通的,一开机触摸到金属外壳就电人。量外壳对地有180V电压。最后查到是接线盒里引出地线没有接到电线上,把地线接好开机正常!建议检查上端地线有无真的接地?

网友U:
暂先不说180V是不是安全的,为了人身安全,地线是必须要接的。

网友V:
1、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必需大于0.5兆欧。
2、必需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