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要带三轴伺服,你们一般怎么处理的呢

楼主(2017-09-07):
S7-300需要使用3个伺服电机,除了高成本的定位模块,还有没有其他更经济,更方便的处理方式呢?用DP挂个SMART200PLC怎么样,实际运用中有这样控制的么?

楼主:
或者说使用带网口的300CPU跟SMART200PLC网络通讯,这样做合乎情理不?

网友A:
未能理解你要做什么用,如果你的三个伺服是一个独立设备,那200SMART可以,然后你的300想如何触发还是干啥?

网友B:
用S7-1200PLC可带三轴

网友C:
直接走通讯控制伺服好,价格也差不了多少,省事啊

网友D:
S7-1200与V90,走PN 工艺对象 多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