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编码器出来的脉冲信号能存储吗?然后再发出。

楼主(2017-09-07):
转动编码器出来的脉冲信号先存储起来,等用的时候再发送到相应的电器件上。

网友A:
存不起来。。。
一次性的用品,用一下就没了。。。

网友B:
只要你出钱,肯定做的到.
QQ106748835

网友C:
可以加个计数器计数,或者置位,用循环移位指令存储也可以,但是不好弄

楼主:
如果有谁能做的话 价格可以谈的,QQ;87969701。

网友D:
脉冲存储肯定是不行的,只能记忆数量,如果不要求和原来一样的频率和幅度,倒是不难实现,如果要保证和原来一样的速率,并且是变速率的就麻烦了。计数再生产相同数量的脉冲很简单了,没明白你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E:
可以啊,先将速率和时间存起来,到时再发送就是了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