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5.5 sp4 突然连不上300PLC

楼主(2017-09-07):
前几天还连接好着,突然连不上,重装step5.5 也联系不上, 尝试用mPI AUTE两种方式都不行 ,
画面如下 :
请高手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这类问题,硬件问题除外,一般是通讯速率不对应造成不能通讯。
下载积分:+1(yongjin315)

网友B(2017-10-17):
重新装一下SETP7,再把频率改低点试试

网友B:
通信线换一根试试

网友C(2017-11-17):
COM口检查一下,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