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触器的硬件互锁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7-09-07):
比如PLC控制电机正反转时候的硬件互锁

网友A:
一个接触器的线圈供电串联另一个接触器的常闭点。
这样当一个接触器接通时,另一个接触器一定是断开的。
当然,当一个接触器的接触点粘连时还是会出问题,我见过的还有检测触点粘连的电路。
小侯

网友B:
這是線路互鎖
利用MC的B接點
當MC1動作時 MC1 B接點斷開
MC2就無法激磁,反之也是一樣
還有一種是機械互鎖
這是接觸器的一個配件當一邊激磁吸下去
另一邊的電磁鐵就會被頂住無法吸下去

网友C:
提个醒,,这个知识点考取电工证的课程里是有的。

网友D:
有些接触器组合,带机械互销,其中一个闭合,另外一个是闭合不了。

网友E:
在PLC还没出来之前大型的自动化机床用了很多种机械互锁接触器和互锁继电器,西门子现在还生产这种。安全性很高。

网友F:
施耐德的接触器有机械互锁机构
你还可以通过辅助触点进行互锁

QQ:1121930977

网友G:
电气的联锁清楚,机械的互锁没见过。

网友H:
施耐德,与ABB的接触器都有机械互锁机构,

网友I:
这个?
下载积分:+2(jeffwang2011) 搬书来。

网友J:
很原理的东西,电工手册上有,看使用场合,如果安全性要求高,就如楼上各位所说,在PLC内程式互锁外,再在外面用接触器的常闭触点互锁,甚至可以同时采用机械互锁的接触器组!!

网友K:
硬互锁比软互锁安全多了~~~~~

网友L:
8楼正解
huiyang

网友M:
只能说基础没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