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atv12h075m2设置参数

楼主(2017-09-07):
请哪位大神给我个atv12h075m2说明书
我现在线接好了,就是变频器不工作,
以前用过台达的变频器,如果切换到外部控制,只要启动就行了,然后转那个小圈调节速度
不晓得施耐德的是不是这样搞,
请给我一个常用的参数设置表,谢谢

网友A:
一样的,设置个运行命令通道,端子控制即可,只是施耐德显示的代码。。。。第一次用的话估计够你看看的

网友B:
然后转那个小圈调节速度 指的是电位器吧 。按你的要求 你要把变频器设成外部端子启停,频率电压给定 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