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人机界面设置PLC定时器的时间
人到中年,累弯腰

楼主(2017-09-07):
定时器时间怎么用人机界面改写,三菱FX-3G系列PLC,触摸屏是威纶的
在什么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去哪里
小侯

网友A:
用暫存器D、R、W等
例如OUT T0 D0
只要去改暫存器值就能改設定時間
谢啦,

网友B:
首先你得通讯上,然后触摸屏上放置个 数值元件 ,地址选PLC里的D0 (PLC里如果为 T0 D0)
怎么用人机界面设置PLC定时器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