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多种路径,寻求编程思路。

楼主(2017-09-07):
各们朋友好,现在我在做一款打磨类设备,打磨头就是一个三轴平台,X轴,Y轴,Z轴控制的。下面还有一个U轴控制产品翻转的。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要打磨的产品有好多种,不同产品,X轴Y轴Z轴走的轨迹和方式不一样。下面的U轴根据不同的产品,有的需要翻转,有的不需要翻转。
请朋友们指点一下,这一类设备程序是如何构思的!

网友A:
搞个运动控制板卡

网友B:
配方 配方 啥都不管 按配方走 配方保存的是什么 就怎么走

网友C:
我一直都没弄明白配方怎么玩

网友D:
这个配方一般是在PLC里做,还是在触摸屏里做?

网友E:
你不会是富士康的吧 我给富士康做了160+台这种类似的设备 已经验收一多半 还有20台正在验收。

网友F(2017-12-30):
配方 屏里面比较好处理 plc 用变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配方 屏里面比较好处理 plc 用变址
也可以在plc中用输入点选择子程序来完成。屏的比较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