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7):
FX3U-1PG   2速定位程序指令怎么写

求大家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手册上有样例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有样例程序的

没有啊   只有1速定位的

网友A:
不都是一样的吗,只不过置ON的位置不同, 设置的参数有点区别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都是一样的吗,只不过置ON的位置不同, 设置的参数有点区别罢了

对对   谢谢你   !!

突然有点转不过弯 ,  现在明白了

楼主:
问一下   , FX3U的PLC本体能不能也像1PG这样    一个目标地址两个速度啊

网友B:
你说的是定位时速度切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定位时速度切换吧

是的    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C:
脉冲频率处用寄存器代替,改变寄存器的值就行了
引用 楼主:
问一下   , FX3U的PLC本体能不能也像1PG这样    一个目标地址两个速度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脉冲频率处用寄存器代替,改变寄存器的值就行了

好像FX3U的在运行中改变不了速度吧!

网友C:
用PLSV指令
引用 楼主:
问一下   , FX3U的PLC本体能不能也像1PG这样    一个目标地址两个速度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脉冲频率处用寄存器代替,改变寄存器的值就行了

一种是到目标地址,分别用2中不同的速度(比如去和回的2种速度,那用不同的变寄存器,
另一种是到目标地址的行走过程中变速,可以的,改变寄存器的值就可以

网友F(2018-02-27):
为什么设置多个位置ON(多个位置定位),然而程序只执行第一个位置呢?请斑竹解答,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