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两条线短接怎么控制温度

楼主(2017-09-07):
我看到一台温控器上面的控头就两条线直接短接在测量物体上。但我不知道它的原理,请求大家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还有 能 不能把这条线的型号告诉我,多谢大家帮我。

楼主:
没人吗,跪求教各路大神

网友A:
你那是热电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金属导线,一端焊接在一起后,会在分开的一端与连接在一起的(温度测量)一端之间产生温差,分开的那一端两条线之间形成一个电位差,这个电位差会随着连两者的温差变化而变化。测量出这个电位差,对照相应的温标表格(分度值),就能知道被测温度大小。
热电偶常用的有铂铑——铂、镍铬——镍硅等(还有很多,我都忘了)。
还有另一类是热电阻,与热电偶不同的是电阻的变化表示温度的变化。
这些要说起来就是一大堆文字,建议你找相关的书看看吧。

网友B:
常用的一般是K型补偿导线或T型补偿导线,剥皮查看线材
K型补偿导线是,表皮一条红色一条白色,正负极线芯两条颜色一样的,磁铁能吸住
T型补偿导线表皮一条红色一条白色,正极为纯铜线,负极为康铜线,康铜像不锈钢丝的颜色
下载积分:+1(dhlluqiang) 可以采纳
邓
389006042@qq.com

网友C:
测温度一般常用热电偶和热电阻。
1、热电偶分为k型,b型,s型,j型。常用k型(便宜)。测温范围一般为-200度至1200度。有两根线。根据温度的变化,两种导体的之间会产生mv值的原理测温。
2、热电阻,三根线,根据阻值随温度变化成线比的原理测温。
为你的努力鼓个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