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7):
我要改造一台机器,原来的系统是PLC Q06H CCLink QD75P3 人机GT1000
现在要新加一个控制马达,要求这个马达可以在人机上设定运转速度就可以了。
螺杆驱动,负载很轻,速度很慢。
最好是全套三菱的东西,马达最好是AC伺服控制。
求高手指点一下怎么配置好点,可靠点,成本低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直接用三菱的伺服不就可以了,人机可以和伺服直接通讯的

网友B:
QD75P3换QD75P1或加QD75P1

网友C:
伺服驱动器选择MR-J3-10A就可以 应为负载小,

网友D:
MR-JE,便宜,还可以。比步进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