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plc用cf卡导出的程序怎么打开

楼主(2017-09-08):
如题,导出的文件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

网友A:
可以,发出来看看
后缀是obj文件,文件在电脑上,没带数据线,我电脑装的cxp7.1打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出来看看
文件后缀是obj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网友B:
好像打不開可以載入另一台,PLC在下載程續即可。

网友C:
可以直接使用CF导入cpu里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