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固定扭力转换器的名字?

楼主(2017-09-08):
如题:
电机保持一直在转动,输出轴连接一个转换器,只输出固定的扭力,如果扭力带不动负载则转换器输出一端停止不动,此时电机还在转动。
请问这种转换器叫什么名字?
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离合器

网友B:
机械式有:差速离合器。
电子式有:电磁离合器。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扭力控制器控制电磁离合器。

网友D:
磁粉离合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邓
389006042@qq.com

网友E:
磁粉离合器

楼主:
搜 离合器 找不到

网友B:
你要几NM?打我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