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怎么设置在初始窗口上按任一地方可跳转到其他窗口

楼主(2017-09-08):
威纶触摸屏怎么设置在初始窗口上按任一地方可跳转到其他窗口?
望赐教

楼主:
是EB8000软件

网友A:
换画面按钮放大覆盖整个画面
不用图片就可以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B:
做一个全屏大小的功能按钮,设置好一般属性后,功能键元件属性元件和标签都不要使用,如此就变成了一个覆盖全屏的透明按钮。
邓
389006042@qq.com

楼主:
谢谢 2楼 3楼 的朋友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