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组态软件卡死

楼主(2017-09-08):
西门子博途V14,安装了WinCC Professional V14,但是组态任何的触摸屏,到选择具体型号时博途软件就会卡死

网友A:
盗版的原因。

网友B:
提倡使用正版软件,提倡使用原装编程电缆。不然造成系统不稳定或根本无法运行还找不到原因。因小失大!

网友C:
1、电脑的问题,博途软件的基本配置是双核,不小于4G,流畅运行是四核,8G。
2、软件安装的问题,安装有个顺序要求:STEP-PLCSIM-WINCC-.....,授权要完整。自启插件要完整(SIMATIC WINCC RT、SIMATIC WINCC flexible启动中心、SIMATIC工作站点等),有时不小心被卫士360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