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S7-200 226CN 把通讯吗设置成187.5Kbps了怎么改成9.6或19.2

楼主(2017-09-08):
之前不清楚把通讯口设置成187.5Kbps了, 现在连线连不上去,我的只能找9.6K或19.2K。密码也忘记了。
怎么才能把187.5Kbps改成9.6或19.2。 求大神出来帮帮忙

网友A:
在CPU里面---通信---设置PG/PC接口---PPI 里面就可以设置了

网友B:
换条支持187.5的编程电缆,连不上你也改不了,如果程序是你编的,密码忘了可以解密,不是你编的只能拆机破解。

网友C:
换个原装线就可以了。

网友D:
你不会把2个通讯口的都改了吧,试试另一个通讯口,在stop状态下看看!

网友E:
最简单就是,去买条线搞定,真不想去买原装电缆,其实修改两个数据从技术上也可行的。

楼主:
怎么修改啊?程序是别人编的,现在有密码不能下载程序。我有支持187.5k的ppi线但是破不了密码,只有9.6k或19.2k下才能用软件破解。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F:
原装USB-ppi电缆可以通讯 测试了

楼主:
是可以通讯,但是设了密码。我需要解密,解密软件要在9.6k或19.2k下才能工作

网友F:
解密是通过读取芯片文件 破解密码 和通讯率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