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P.PSTRT "Un" (s) (d)中(s)的疑问

楼主(2017-09-08):
程序指令中(s)位置的D500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我翻遍了真个程序和触摸屏都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
发帖之前,我也看了手册,依然没有答案。
所以在此请教各位前辈。
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 D500可以是任意寄存器,如D100,D200等都可以
所以找不到说明了,看程序主要看D502,看指令说明对应程序来理解。
自我解救

网友B:
QD75定位手册576页有详细解释!
下载积分:+1(勤工俭学) 谢谢啦~
QQ:569456723

网友C:
D500是用来读取系统的数据,不用处理的,主要是D502,写入D502的数据就是要驱动的内容。
下载积分:+1(勤工俭学)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QD75定位手册576页有详细解释!
我应该再往后仔细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