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魄浪子

楼主(2017-09-09):
PLC和变频器通信,在发送写入一帧数据。正转运行或停止,会有回传数据,为什么。RS D0 K17 D20 K15  ,功能码06正传数据信息帧,SET M8122.。D20 -D34有回传数据求大圣解

网友A:
采用MODBUS通信,每次都有应答数据,RS D0 K17 D20 K15这条指令表示,把存储在D0-D16的17个数据发送给指定站号的变频器。并同时接收变频器的应答数据,应答数据存储在D20-D14这15个存储器中。回传的数据有两类,一类是发送数据正确时,回传的功能码与发送的功能码相同,后续数据也相同。例如:发送功能码06,发送数据正确,回传的功能码和后续数据也相同。另一类是发送数据错误时,回传的功能码=发送功能码+H80,后跟错误代码。例如:发送功能码06,发送数据出错,回传数据的功能码是H86。但是,CRC校验、奇偶校验设置出错,不会回传出错信息。

网友A:
更正一下,变频器的应答数据应该是存储在D20-D34这15个存储器中。
落魄浪子

楼主:
但是用03 功能吗  读回来的也是发送的数据,怎么解决。

网友B:
回波,说明还是没通,以前搞过一整天回不来就放弃了,用正常调试助手能回传,三菱的不好搞。
落魄浪子

网友A:
采用四线制连接,二线制连接容易接收反射数据。因为RS指令是同时完成收发数据的。

网友A:
三菱变频器通信手册指出:控制器发送数据给变频器,需要延迟一下,才能回传数据,否则容易收到反射数据。RS指令在收发数据时不会延迟。解决的办法是采用四线制连接,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的通信线路分开。
落魄浪子

楼主:
现在很多变频器 都是两线的485口,485BD板是4线口并接用的,刚好我这变频器是两线的,硬件上不好解决,有没有什么办法程序上可以解决。

网友A:
使用RS指令发送数据时,指定接收0个数据。然后延迟3-5ms,使用RS指令发送0个数据,接收N个数据。

网友C(2018-05-16):
学习学习,了解一下变频器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