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

楼主(2017-09-09):
我也是刚接触PLC和触摸屏,今天打开触摸屏想在屏上加个数值框,可是里面的选择可难住我了,在读取地址下拉栏有一系列PLC的型号这个我知道PLC里面有存储器的值要读取,但是我不明白触摸屏里面也有可读取的东西吗,我以为触摸屏就是个显示PLC内容的东西,而且在上栏选择了PLC后在下选择栏是TV,CV,D,CV2,SD等,如果上栏选择的是触摸屏时下栏则显示的选项则是LW,RW,EM等等,其中D我知道是数据寄存器,其它的都不懂啊,哪位师傅能给指点下吗,谢谢

网友A:
TV是时间寄存器,CV是计数器,D是寄存器,SD是系统寄存器,这些都可以检测,看来你要走的路还有很多啊 !
QQ:569456723

楼主:
谢谢,那么LW,RW,EM又是什么哪

网友A:
是触摸屏自带的寄存器,RW和EM是断电保存的!
QQ:569456723

网友B:
做好自己的工作吧,编程这种活,让电气工程师干

楼主:
谢谢,就是感兴趣

网友C:
只要你想去学,那就去学,与工作相关的能会搞那就说明技术有长进。机电一体化。设计,安装,调试,维护等,密不可分。学到是自己,何必羡慕别人。

楼主:
说得是啊

网友D:
触摸屏自己的寄存器,其中还有不少特殊的寄存器。不同的品牌、型号各有不同,建议去百度一下。
(同是小白,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