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模块设置!!!急急!!!

楼主(2017-09-09):
本人是初学者,一块Q62P电源,Q06HCPU , QJ71C24N-R2 , QX40 , QY10 。程序是个简单的自保停电路X21为开关常开X22是停止常闭Y31输出Y31常开自锁。程序输进去输入输出怎么没反应???

网友A:
硬件或者接线正确?至少输入模块的指示灯应该有变化的。

楼主:
接了个开关输入指示灯亮,输出没反应

网友B:
程序参数必须把程序运行才行,看下图
QQ:569456723

楼主:
是按照你这个图片设置吗

网友C:
首选硬件组态,设置各个插槽的模块型号,然后,编程下载程序,没有组态的话会报错。
画错箭头,是模块添加那里。

网友D:
三菱Q的项目,要先组态。然后把线接好,程序要处于扫描状态。

楼主:
接了开关按开关输入指示灯亮输出没反应

网友E:
上程序吧,应该会有人帮忙

楼主:
这个对吗,我把那个QJ71C24N-R2模块去掉可以吗?

网友F:
模块的艾欧没设置好。无法识别。y。

楼主:
怎么设置求指教   急急急!!!

楼主:
输出有信号了,输出模块怎么没反应????

网友G:
什么叫艾欧,能不能认真点回答。

网友G:
新的CPU模块必须初始化

网友F:
艾就是I,欧就是O,艾欧就是IO。重新指定一下。就可以,哪个槽装的是什么模块,分配的IO起始。看我的主题,或者论坛里搜索  三菱Q系列PLC IO分配例子   可以下载来试试。

网友H:
电池插好了吗?

网友I:
IO设置对了吗?有没有分配好地址?
好好赚钱

网友J:
设置问题

网友K:
i/o地址分配没有Y30这个地址,只分配了y10-y1f

网友L:
CPU是在RUN模式嗎?

网友M:
能使用的输入点是X00-X0F,输出Y是Y10-Y1F,你用Y30输出模块当然么反应了,把Y30改成Y10-Y1F之间的就OK了。

网友N(2017-10-11):
根据 以往的做法根本不用怎么设置啊

网友O:
程序错了。应该为LD X10 OUT Y20这二个是I/O起始地址

网友O:
I/O设置不管 PLC内部会自己识别。 程序改为 LD X0 OUT Y10 (x0 -X0F)(Y10-Y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