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q系列

楼主(2017-09-09):
跪求大神解决问题。我用的是Q61p电源模块 QX40 QY10模块。当我按下按钮后。输入指示灯亮了。输出无反应。我只写了 ld xo out yo 这一行指令。

网友A:
如果这个配置,不可能有Y0的
QX40 分配成0-F
QY10 分配成10-10F
应该是 LD X0 OUT Y10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硬件组态会显示分配XY编号

网友C:
地址不对

网友D:
笑死,肯定是玩小型的玩多了,不知道要设置地址分配的
好好赚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配置,不可能有Y0的
QX40 分配成0-F
QY10 分配成10-10F

网友F:
1、注意输出地址
2、程序要配置,否则可能不运行。

网友G:
我只写了 ld xo out yo 这一行指令
傻眼~~~x0 y0不可能同時存在~~只有特殊模組才會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H:
q系列 XY不可占用同地址
特殊模塊例外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