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9):
如图片,小的不才搞不清楚这样做的作用

网友A:
第二个变频器用的直流总线作为电源,串一个熔断器防止过流而损坏第一个变频器!
  •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是刹车时作为回收能源用,简单的说刹车时产的电,给另外一个变频器使用。
    好像这样吧。
  •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C:
    我猜是带再生发电的变频器为了节能设计的,其中一台在发电状态时,回馈的电能由另一台消耗掉。中间的熔断器是防止因故障变频器损坏另一台正常的变频器的作用。
  •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见过的是正和负分别串一个熔断器。

网友E:
    第一个变频器给第二个变频器提供电源。

网友F:
    第二个变频器的电源是由第一个变频器提供的,你说为什么加要。。。。。。。
    你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第二台的R,S,T是没有电源进来的。。。。。
  •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 QQ:611369538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第二个变频器的电源是由第一个变频器提供的,你说为什么加要。。。。。。。
    你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第二台的R,S,T是没有电源进来的。。。。。

    可不是吗?为什么第二台没有输入电源?这样接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H:
    这是共直流母线。百度一下 共直流母线
  •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网友I:
    典型的共直流母线系统,一般是接AC电源的(左边)变频器驱动的电机工作于电动状态,右边的变频器所接电机工作于发电状态。DC母线熔断器说一千道一万无非就是为了防止短路故障时事态扩大
  •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