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200smart不能清除密码?

楼主(2017-09-09):
200smart被加密了(禁止上传),如果不知道密码的话就不能清除内存或恢复出厂值?那是不是没有密码这个PLC就不能用了或者只能找人解密?

网友A:
plc里面还是外面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里面还是外面的程序
PLC被加密,读不出程序也无法清空内存,也不能下载新的程序

网友B:
用TF卡刷入空白程序就全清空了。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C:
CLERA PLC试试
QQ106748835

网友D(2018-01-14):
需要用TF卡,将PLC清除到出厂设置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

网友E(2018-04-23):
密码破解补丁有吗?好像没有人破解啊!

网友F:
早期论坛里发过

网友G:
这个好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
都不对 !我是遇到这个问题的 ,先停止PLC ,如果还要密码 断电重启 再停止 。 然后勾选复位为出厂默认值就行了
注意:如果停止了 运行是需要密码的。 但停止不需要 如果需要密码断电一下就行了
这是smart的特性 也是客户跟我反映过清除PLC需要密码 自己拿PLC实测的
买本司设备提供免费技术培训PLC触摸屏编程包教包会,另免费提供威纶解禁,西门子200smart 解密 FX5U解密 欧姆龙扩展密码 基恩士解密 松下FPXH FPX FP7解密 海泰克解密丰炜PLC 安川解密GOT2000解密 。解密是不要钱的、交个朋友

网友H:
我现在就遇到了,设了四级密码忘记了。用卡死活清除不了。换了卡也没用。郁闷啊

网友I(2018-05-24):
新版的smart软件可以清除密码了,不过PLC的固件版本好像要V2.3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