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9):
问题如标题。一个星期之前一切都是很正常的。过了一个星期之后重新运行设备的时候就发现指令输出脉冲跟放大器接收到的脉冲数不一致了。由于是新手,找了很久也没能发现解决办法。重新检查线路、更换不同脉冲输出指令、更换不同参数设置、初始化放大器参数、根据网上的方法恢复放大器出厂设置(先将PA19设置为ABCD,然后断电重新上电,之后将PH17设置为5012)。上述方法我都试了很多遍,还是没有恢复正常。由于是周末,厂家技术支持放假。所以来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们。
图三是我测试时候用的单条指令,图一是我用上位机监测到的D8340的读数,图二是用MR2读的放大器数据。
每次给PLC重新上电之后D8340的读数都是正确的累加2000,但是MR2读的指令脉冲累计数每次都比2000大。
研究了一天半没研究出什么头绪。麻烦给我大佬们指点指点。。。

楼主:
最后一句是打错。原文是:麻烦各位大佬们指点指点、

网友A:
脉冲信号是否受到了干扰 是否用的屏蔽线 接地如何 用的是一圈脉冲数还是齿轮比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楼主:
用的是1KW的变频器,之前咨询过厂家,说1KW的不足以造成信号干扰。PLC0V接地也试过了,还是不行;电子齿轮比和指令脉冲数两种方式都试过了。
关键是上个星期都很正常,就是放着一个星期没用突然就这样了,这让我摸不着头脑。

网友B:
很有可能是直流24V漏电流到伺服驱动器了,用万用表量一下机壳是否带直流电,再把驱动器悬空试试脉冲。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如果是我查的话,我会先确定每次发出与接收是否一致,如果每次都是发出2000个,接收2237个。那说明系统参数有问题,如果每次发出2000脉冲,接收量都在变化的话,那么判断线路出问题,先把方向明确才会有目标。以上个人拙见

楼主:
每次输出2000的脉冲。伺服接收的数每次都是不一样的。接线我都检查过了呀,,,关键点是本来是正常的,然后过了一周就不正常了,,所有东西,包括线路程序参数都没有修改过的。摸不着头脑

网友D:
把脉冲方向线重新焊一下,尢其不要焊成有尖刺的锡点

网友E:
用屏蔽带双绞的信号线。PLC与伺服驱动器距离不要大于两米。

网友F:
伺服侧有个脉冲列密度设置,PLC输出一般100K或者200K,伺服侧设置为“指令脉冲在500K以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