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控制步进XY轴走120个位置用什么方法最好。有规律的位置

楼主(2017-09-09):
欧姆龙CP1H控制步进XY轴走120个位置用什么方法最好。有规律的位置 有没有大神 没有触摸屏的设备

楼主:
有没有做过的 一个矩阵120个位置点

网友A:
20*20个点的见过。20个品种,一个品种20个位置。
你是总什么方法做的?

网友B:
如果能找到规律,那么用计算的方法,每次运动完后触发下一个位置计算,用计数器计数,计数器同时作为计算的依据,也作为120个数据的计数,到120那定位停止,
如果没法实时计算,那么预置好定位地址,用循环来读取就可以了,每次定位完成后读取下一个数据。程序很简洁了。
huiyang

网友C:
变址做了,加配方。

网友D:
触发计数 每次点到位触发下一次计算的点 然后调用所走脉冲段的子程序(比如矩阵的点)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看5楼……矩阵的话知道第一个点坐标,其他点可以用间距算出来。

网友F:
用计数加变址,程序量也不大

网友G:
如果是等距的话,那直接用首坐标和末坐标计算就出来啦,是什么样的规律最好说明白一点,不过按你这么说的,不是什么难的算法
好好赚钱

网友H:
变址做过,IR DR

网友I:
1,既然你都知道是矩阵 后面的每个点的位置间距都是一样的 每排第一个 后面的用相对定位就可以了
2,或者也可以这样做 抓到第一个点 后面的所有的点的坐标通过计算得到 里面的加减乘数运算又不是摆设 要拿出来用的

网友J:
你是不是想问120个点的位置都确定是相同的对吧 ?这倒是个麻烦的问题!你应该不会是问等距离的矩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