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使用问题

楼主(2017-09-10):
各位高手,我使用的时安川A1000变频器,5.5KW的。跑了十几个来回都没事,最近一直报GF故障,不知道是为什么,说明书上解释是接地系统故障或者输出侧电流超过了额定电流的50%,但是我监控了设备运行时的电流,才5A上下,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设置的是7A。如果将变频器的输出线拆掉就没事,接上去有时能跑,有时一动就会报GF故障。所有的接地线都接到了汇流排上,接地是通过其他电机被固定在钢结构上做的。还有电网的电压也在波动,不过大致在10%上下。被这变频器搞得没脾气了,高手们帮我分析分析是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A:
拆掉就没事,那问题还在负载上啊,摇表测量绝缘怎么样?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机,电机间的导线,或者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C:
换输出电缆线,检查电机是否接壳

楼主:
电机应该没问题,我这个变频器带了两组电机,每组电机是两个,不管动哪一组,都会报GF故障,还有导线的问题我今天查一下,应该也不会同时出问题。我怀疑是整个系统接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