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0):
三菱PLC  ,SFC程序转换成梯形图后,发现程序有问题,不能再转换回SFC程序,梯形图左母线步数带有括号,请教高手怎么样转回去。谢谢

网友A:
报警代码AL283要设定P5-03,机器上的数据是LEEFF
求解?这行的意思完全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代码AL283要设定P5-03,机器上的数据是LEEFF
求解?这行的意思完全不懂?

我们还是菜鸟,不懂??

楼主:
这个这么处理?

网友B:
工程---工程类型更改---程序语言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工程类型更改---程序语言类型

“工程类型更改”是灰色的。不能选择

网友C:
直接用梯形图写多好,为什么要用SFC,真正做工程的,你看有几个用SFC的

网友D:
菜鸟表示毫无办法

网友E:
线圈和母线之间连上S20继电器的触点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写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