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帮我看下温湿度控制,或者有更换的写法

楼主(2017-09-10):
求大神们帮我看下我写的程序,为什么响应这么快,而且偏差也有点大 在2度左右,波动很厉害

楼主:
温度AIW4对应量程0-70 AIW6对应0-100 脉冲式工作 0-10V信号

网友A:
模拟量通道是接收缓慢变化的电压或电流信号,不能用于接收脉冲信号。
数据出现波动,是干扰大造成的。可采用以下方法解决:一、用屏蔽双绞线,屏蔽层接地。二、输入电压信号两端并联0.1uF/16V电容。三、输入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优于电压信号。四、增加平均采样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