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PLC的输出点

楼主(2017-09-11):
本人是初学者,想请教各位大神如何用一个威纶的触摸屏去控制一台欧姆龙PLC的I/O点,触摸屏元件属性那边的地址要怎么设置?PLC的程序又要怎么编呢? 比如在触摸屏做一个开关去控制一个PLC的输出点?要怎么编呢?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我知道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但是刚接触真的一点头绪都没有. 请大家指点一下,小女子感激不尽!

网友A:
最基本的就不用求助了,看说明书吧。

楼主:
就是因为没看到才来求助的呀,而且最基础的反而也最重要,我自己也看了, 就是感觉没入门,所以才想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B:
触摸屏的每一个开关,对应一个PLC的地址
编程就可以了

QQ:1121930977

网友C:
先通讯好。在HMI软件里新建元件的时候就知道怎么设置成PLC的IO了。实际操作一下

网友D(2017-10-18):
咯偶看威纶的触摸屏说明书,

网友E:
这个象写字一样,一笔笔写就好啦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F:
你好!看看这个你可以用吗?

网友G:
你最好买一个触摸屏、PLC自已动手,你会觉得原来很多问题都很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