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双线圈问题

楼主(2017-09-11):
程序为8工位定位系统,经过初步测试可以正常运行。但有很多双线圈不知道实际运行时会不会影响程序稳定。双线圈该如何修改?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步进程序双线圈没关系

楼主:
请有兴趣的朋友看完程序后共同交流,欢迎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B:
双线圈看是在什么情况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C:
双线圈分情况,有些有可以的

楼主:
我的这个程序中有没有更好的写法?请各位发表高见。,谢谢!

网友D:
200PLC的程序???

楼主:
测试程序用的是三菱FX1S

网友C:
都没有注解怎么看?

网友E:
用SET与RST 没有双线圈就奇怪了 你置位了难道会不复位 那不成了一次性程序了

楼主:
程序中X0:手动/自动 X1:脚踏开关 X2:急停 加工头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自动识别有工件的工位,依次停留加工。最后一个工位加工完成后回到原点。如果剩余工件数量大于8件,则加工头依次再次从小到大走一遍,然后回到原点等待下次上工件后再加工。如果剩余工件数量小于8件,则加工头在原点等待上完工件后再依次加工。

网友F:
用M位替代Y位,最后M位使能Y位。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楼主:
愿意和大家共同交流,虽然这个程序不是很复杂,但是对初学者来说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这只是设备程序的一部分,合适的时候我会把完整程序发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