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1):
台达伺服接三菱PLC实现手动的定位运动怎样编程?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方向加脉冲定位
这个我也知道,我想了解的是要写入PLC的程序

网友B:
三菱的定位篇里面有详细的程序例子
我试过,但有问题

网友C:
不看手册求助的简单问题,都是耍流氓
没有体会困难的初学经历,就不懂珍惜
好好赚钱

网友D:
绝对定位:DRVA  S1(绝对脉冲个数)  S2(脉冲频率)  S3(脉冲输出位)  S4(脉冲方向)
相对定位:DRVI  S1(相对脉冲个数)  S2(脉冲频率)  S3(脉冲输出位)  S4(脉冲方向)
JOG(频率正负代表方向):PLSV S1 (脉冲频率) D1(脉冲输出) D2(脉冲方向)
回原点:ZRN  S1(原点速度)  S2(近原点速度)  S3(近点狗输入)  D(脉冲输出)
嗯嗯,谢谢啦!
用了 DDRVI指令来执行电机正转和反转的。写入程序后强制ON正常运行,现在想做一个 开关来控制正转和反转两条指令,要怎么实现?

网友E:
看一下手册 那些指令就知道了 定位 和脉冲输出就那几个指令 怎么用就是你的逻辑问题了
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可是关键就是逻辑问题

网友F:
        不要急于求成,我也是听程子华先生的视频教程才学会PLC的。你先多看多听,再来提问,没有其它意思,是因为你提的问别人想回答都不知从哪儿答起。
       手动定位是什么意思?是指点动还是按个开关就反向?须知伺服有位置、速度和转矩三种模式,选不同的模式PLC的控制方式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你的问题都没提清楚,让别人如何答?

网友G:
看手册专门有定位的样例

网友H:
代写plc程序

网友I:
一样的呀

网友J:
李金诚编的《三菱FX系列PLC的定位控制应用技术》,有很好的讲解。

楼主(2017-10-16):
谢谢各位了,问题已解决

网友K:
还是要多看手册。手册已经说的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