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各位工控大侠:三相交流伺服电机突然启动自转是怎回事?

楼主(2017-09-11):
三相交流伺服电机突然启动自转是怎回事?自转了几秒又自己停下来,这样太不安全了。
PLC没有发脉冲。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查指令和反馈,罪在谁
daiz@yaskawa.com.cn

网友B:
查下接收脉冲总和是否发生改变 如果改变了说明有干扰

楼主:
电机一直停着的. 离最后一次停止时间至少10分钟.

网友C:
看接受的脉冲数就知道是谁的错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可能需要冷静冷静了,PLC和伺服都浇点凉水,绝对不转了

楼主:
停过电了,还能查到收发脉吗?

网友E:
干扰可能
隔行如隔山

网友F:
伺服驱动说明中都有说明,上电后有可能突然启动电机。
建议是在伺服驱动器电源前加装接触器,确认分离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