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梯形图写的声明显示和注解显示在程序检查时出错

楼主(2017-09-11):
为何三菱PLC梯形图写的声明显示和注解显示在程序检查时显示出错?该怎么办,请指教?

网友A:
不会出错的,你是用的works2?添加声明显示时要在前面添加这个符号的 “;”

网友B:
声明跟注解怎么会出错?

楼主:
是works2编程,也加了符号,但是声明显示和注解显示在程序检查时显示出错,为什么呢?

网友C:
字数过长?好像没有,看下手册C9332是什么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