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系列PLC的问题

楼主(2017-09-11):
BMOV @D1900 ZR20100 K100
想请问下:@D1900、ZR20100 各代表着什么意思!

网友A:
@是一种间接指定
间接指定是指,通过2 个字的字软元件( 字软元件的2 点) 对顺控程序中使用的软元件
地址进行指定的方法。
在变址寄存器不足的情况下,应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变址修饰。
用于进行指定软元件地址指定的软元件是通过“@+( 字软元件号)”来指定的。
例如,指定为@D100 时,D101、D100 的内容将成为软元件地址。
ZR是文件寄存器
具体参考相关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88
搜索@D 搜索ZR
下载积分:+1(source08)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