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1):
接近开关为三线的

网友A:
通电后测黑线电平可以的吧

网友B:
按颜色区分

网友C:
颜色能分出来吗?要通电测黑线电平吧

网友D:
通电后信号线输出24v为PNP 输出0v位NPN
真诚感谢!

网友E:
      搭电路,通电测试可以。

网友F:
4楼正解

网友G:
看感应器颜色接线位置所对应的点位。来判断是哪种类型的感应器。

网友H:
三根线接线是一样的,只不过黑线输出是正值,还是负值。是负值-是NPN,是正值+

网友H:
三根线接线是一样的,只不过黑线输出是正值,还是负值。是负值-是NPN,是正值+ [upload=1] 则是PNP

网友I:
如果没有型号的话,用数字万用表,在通电DC24之状态下,在接近开送前放一铁块,有黑表笔接蓝色线,红表笔接光电黑色线,如果有24V电压读数,同时反复移动光电前的铁块看读数是否有变化,有变化说明判断是对的!说明是PNP的,如果读数很小或为零,将红表笔接光电棕色线,黑表笔接光电黑色线,读数为24V为NPN,同时反复移动光电前的铁块看读数是否有变化,有变化说明判断是对的!有型号的情况下,建议还是查说明书,因为光电还有常闭点和常开点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