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伺服怎么会不显示了,

楼主(2017-09-11):
请教各位师傅一下,东元JSDA-75A3R的驱动器,我配了一个三锘智通三相变压器,SANO IST-C5-045,我都 按他图接线的,本来驱动控制电源是接,R S 的 。我现在都接成R T 了,还是不亮,我打变压器厂家,他就说是我线接不对,要不就驱动器坏了,真是郁闷了,不知怎么试了呀。急,急,急呀,不相信是驱动器不行吧,麻烦师傅指点怎么解决呀
学者

网友A:
你去量電壓正常嗎~~則知道答案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电压不正常,厂家说表是测量不出来的,
学者

网友A:
不可能~~不要接線量變壓器輸出~~是電壓不對~~是變壓器問題~~直接就可退貨
你公司隨便找單項220v直接接控制器~~也知道答案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但是那厂家就说要接上驱动器才会有电流电压出来的,我都 晕了,
我并接了一个交接器他是不吸合,有一组有110V 它就抖,
学者

网友A:
控制電源不到1A幹嗎一定要接上~~你先用單項接上控制電源則知道答案了
你還給他騙呢~~壞的東西隨她說喔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唉,没经验,没有办法。
学者

网友B:
什么变压器还要接上负载才有电输出?这么智能吗?很可能是变压器挂了。

楼主:
真是怪了,今天我一开始把伺服的控制电源先接单相220伏,亮了后,再照图接好线,又可以了.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