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工程PLC类型怎么找不到FX3GA

楼主(2017-09-11):
新建工程PLC类型怎么找不到FX3GA,那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直接用PLC讀取比較快~~
那你選3G/3GC則可
下载积分:+5(libin520) 热心助人!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PLC系列选择FXCPU,下面没有3G/3GC

网友B:
有呀,我刚打开看有,是不是你版本不够新

网友C:
GX developer 软件中是没有FX-3GA的,要下载GX works2才行
邓
389006042@qq.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X developer 软件中是没有FX-3GA的,要下载GX works2才行
GX Developer V8.500W用户表示无论GX Developer 还是GX Works对于3GA都是选择3G的。

网友E:
用GX works2,选择3G/3GC。看看。

网友F:
FX-3GA后面的A表示是中国大陆生产的,GX works2以上版本才有3G/3GC,没有3GA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