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离线模拟不了,请大神告知

楼主(2017-09-11):
威纶触摸屏有三个主界面,内部都带有急停按钮,但是我都把他设为ON了,可是一点击离线模拟出来的界面只有急停界面,为什么呢?原来其他程序我也模拟过都成功了,请赐教!

网友A:
你把急停界面设置成主界面了吧,其它界面需要用功能按钮调出的。。。

网友B:
两个方法,一是加画面切换功能按钮,二是加直接画面切换软元件,PLC直接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