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1):
一对并联的指令先执行哪一条,还是同时执行,这2条指令的输出口不同

网友A:
舉例說明

网友B:
自上而下?

网友C:
感觉应该是同时执行。

网友D: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顺序扫描。
现在PLC的速度都很快啊,依稀记得最慢的是微秒级

网友E:
PLC的扫描方式是自上而下 从左到右 这个基本原理其实在写程序的时候作用非常强大的  很多东西可以利用它的扫描原理 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F:
输出是同时输出的,一次扫描完毕才合并输出,不存在差别。

网友G:
PLC扫描顺序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好好赚钱

网友H:
敝人给你答案  看来PLC基础没学好
PLC扫描是虽然是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但是你的前面的条件是共用的 输出是同时的
为什么? 因为PLC在完成一个扫描周期后输出,然后再扫描再输出
至于有人问 程序不是先扫描到的先输出吗?
我给你的答复是 扫描是有先后 扫描后同时输出结果 记住 是同时输出结果  你的前提条件是一个 所以输出不分先后。
如果前面的条件不相同  输出结果可能就不会同时 除非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两个条件是一样的  若不然 即时是感觉上条件是同时通的,它两未必在一个扫描周期内都是通的 因为扫描时间太快 如果时间可以放的很慢 你就看出来的 感觉往往不一定是正确的。